中国
破密码的

楼主(2012-07-16):
帮我破破密码

网友A:
看来触摸屏是宏指令给加密了,PLC程序也加密了。

楼主:
PLC程序倒无所谓,此程序里面有很多是没用的;主要是宏指令中的有关温度的读取与写入才是关键,就是有密码不能破解;

楼主:
光有下载的,也没人提个方案,晕

网友B:
楼主是哪个轴承单位的

网友C: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灌水!

网友D(2012-08-20):
好像没有密码哦。可以离线仿真的呀。要么是密码345678

网友E(2012-10-18):
用E800软件打开后点反编译就可以打开

网友F:
高手如云呀

网友G:
可以打开的呀,模拟也可以呀,不行,重做一个就行了呀。不知道你用啥软件,你用eb8000有tk型的试试,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G:
打开的呀朋友,你软件有没问题

网友H:
是啊!可以打得开

网友I:
打开宏指令要密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