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6):
1、步科触摸屏与三菱Q系列PLC通讯,在PLC中的编程中怎么体现
2、麻烦解释一下下面
机械电子

网友A:
当数据寄存器D12中的数值等于6的时候,就调用子程序P106
呵呵 那请问D12(当前窗口号)在触摸屏中怎么设置?还是在PLC编程中体现出来,我的意思是即使触摸屏与PLC连上通讯线,那怎么通讯呢,是不是得有个地址通道啊???谢谢!!!

网友B:
D12这个地址是在设计触摸屏程序里可以设置的。可以设置任意D地址
那在触摸屏中要有D12的状态元件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