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电机第一次走不准

楼主(2012-07-16):
为什么电机转到中第一次走时总不准,第二次开始就准了

网友A:
问题都说不清,可见你的写的程序也很混乱了
朝花夕拾

网友B:
伺服吗?一楼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C:
是不是你的原点位置不对,还有你在你在最后停止时位置算法有问题,等

网友D:
问题没说清楚,怎么帮啊。

网友E:
说清楚点吗

楼主:
我重新说下,电机在回原点后第一个周期内运行总定位不准,第二个运行周期开始就走得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