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CPU的SF、BF处的红橙绿灯全亮且闪,什么原因?

楼主(2012-07-16):
各位前辈:S7300 CPU(型号6ES7 315-2AG10-0AB0)的SF、BF处的红、橙、绿灯全亮且闪,系统跳电,什么原因?

网友A:
系统故障,网络通讯故障;
打开硬件在线监控,看看通讯到哪里出现了小红杠,就可能是这里通讯不好。

网友B:
版主说的及是。
一般采用在硬件组态界面下,在线后点击cpu看故障报警信息,就能够知道故障位置或者故障点。

楼主:
多谢二位大侠指教,这几天电脑坏了,才看到。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