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6):
各位师傅请大家指点指点我下!3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更具客户要求输入为两相220V的电源的于是我就买了一台200V单相输入200V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来控制电机 电机是星型接法输入为380V
于是我把它改为三角型接法 变频器与电机的功率是匹配的 在运行的时候发现有下面的问题:
   1、电机的力矩好像变小了 我用电机带油泵 变频器启动时压力始终不上去(直接接380v 电压 星型连接 压力能上去 )
      2、我后来把变频器换大一级 把频率改为30HZ是 压力能上去 用和电机功率相等的变频器却不行
   3、按上述的现象 我公司还有一台出口设备输入为三相220v 我也是加变频器 是不是也要超额匹配 或者更换大电机
求师傅帮我解惑!谢谢!!!

楼主:
我是把它改成三角形的 可是感觉1.5KW配1.5KW 力矩就不够了!

网友A:
你把变频器的频率加  60HZ   看一下油压上升没?    你还要把电机 改成:三角形接法。     不改电机接法,还一种是把变频器输出电压 设置380V  就好了。

楼主:
改到60HZ油压上不去的,问了一位老师他说可能我的变频器有电流限幅功能,可能改电流限制相关参数,我明天去改改试试!

网友B:
单相输入,三相220是对的,电机改三角必须的,不过变频器的功率最起码要比电机大一个档

网友: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你把变频器的频率加  60HZ   看一下油压上升没?    你还要把电机 改成:三角形接法。     不改电机接法,还一种是把变频器输出电压 设置380V  就好了。----------------变频器设置输出38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网友: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你把变频器的频率加  60HZ   看一下油压上升没?    你还要把电机 改成:三角形接法。     不改电机接法,还一种是把变频器输出电压 设置380V  就好了。----------------变频器设置输出380?

设置不了,不过有些变频器可以220入380出

网友E:
一个不想最多说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改电机接法?
1)首先单相变频器是为了满足在没有三相电源的场所(我的理解,设备系统供电只有单相)而需要驱动三相电机而设置的。不然就直接采用三相输入变频器,变频器大家都知道是ac--dc--ac的过程,实际上单相变频器就是利用了这个特性,考虑到大功率整流模块及电源滤波的容量,所以一般在7.5kw以下功率。
2)基于上述原理,单相变频器输出实际上已经与输入无大关联。所以电机你就按电机铭牌上面要求连接。
与上述无关的问题还有“npn”、“pnp”、“源型”、“漏型”,我总感觉大家一直在讨论,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你以什么为主的问题,以plc模块侧还是传感器侧。

网友F:
我觉得楼上说的可以试下,前面说的都没什么意义。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使用单相变频器电机必须改为三角形接法,要不然没力。根据电机功率配一样大小的变频器完全可以,请检查参数是否正确,力矩设定大一点看看,换一个一样的变频器试试。
自学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把变频器的频率加  60HZ   看一下油压上升没?    你还要把电机 改成:三角形接法。     不改电机接法,还一种是把变频器输出电压 设置380V  就好了。

牛B人啊   输入220的变频器输出可以设定380

网友I:
楼主别忽略了油泵的额定转速,叶片油泵的额定转速超太多反而达不到设计压力的。变频器同样功率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牛B人啊 输入220的变频器输出可以设定380
这本身就是很多变频器都可以做到的!不要大惊小怪的!
QQ32135553

网友K:
380的电流1.5千瓦是3.6安,换成220要达到1.5千瓦电流应接近6安,这个电流你的电机受的了吗?

网友L:
单相220V输入,如果不做升压处理,输出是不可能达到三相380V的。AC-DC-AC方式的变频器,输出电压同输入电压关系很大,一般输出电压不可能大于输入电压(有升压的除外),说没有关系的,根本就是外行!误导新人!

网友M:
380v星形接法的的电机,线圈实际电压就是220v,所以必须将电机改成角型连接,否则电压达不到,当然转矩也就不够了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N:
变频器的功率应该比电动机功率大一个号子!否则满功率时电机的扭矩会小很多!

网友O:
楼主的意思是Y型380V的电机一台,现有一个变频器 单相输入220V的,输出也就是三相220V,要把电机原来Y型改为三角接法才行。这是最基本的了。如果说没力矩,可能是楼主参数设置方面没设置好。

网友P:
真的高人很多

网友Q:
实践郑,证明真理,楼主就按以上前辈的意见都试试吧。做设备的试试也是好事,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R:
多试试看,有收获的

网友S:
输出可改380的变频器,输入是单相和三相都可以的变频器,单相输入的不可能输出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