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1050不能上载

楼主(2012-07-16):
求三菱触摸屏1050不能上载问题。

网友A:
不能上载显示什么问题。。。。
求三菱触摸屏1050上载完成后电脑弹出<使用默认的GOT和PLC类型创建工程》

网友B:
是不是不支持啊

网友C:
检查这三项:通讯线,通讯设置,密码
求三菱触摸屏1050上载完成后电脑弹出<使用默认的GOT和PLC类型创建工程》

网友D:
请问怎么破解上载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