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 前辈们帮忙。。。。。。

楼主(2012-07-16):
传感器是0-600pa,对应电流4-20 ma,电机输出是0-50hz,现在要求保持压力在30pa(变频器PID控制),经换算电流太小了,不能精确控制,不能改变现有的条件(不能换传感器),求简单不复杂的方法程序。
互相学习

网友A:
传感器是0-600pa选型不合理,工作压力才30pa,换个测量值小的传感器,一般取工作压力的1.5倍即可。

楼主:
现在传感器不能换,怎么做呢?
互相学习

网友B:
频率范围不要那么宽试试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将4-20mA对应的AIW0数减去4mA对应的数,就是小数点后面的数,乘以1000倍以内的倍数,使对应的压力在20mA范围内,将这个数当作AIW2,进行PID的输入.
我只是这样想的,没具体做过,我估计,传感器的灵敏度还是不行的.因为小数点后面的三位不是变化很精确.

楼主:
今天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将4-6ma(改变pr905)对应变频器0-50hz,档电机运行,传感器获得电流(在4-6 ma中变化),经AD模块,将数字量送进plc 中pid运算,将结果送到DA 模块,转化的模拟量送进变频器的4号端子,控制电机运行。 效果不错,能够稳定。 遇到问题: 试验中我们用的设定值我们用数字量写入,没有进行多少pa转化。
现在想问的是: 多少pa与数字量的转化(其中计算会出现小数),求解中。。。。。。。。。。。。。。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