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7):
有没人试过用单相220V变频器输出的380V电压,再带动380V的变频器进行空载参数调试?

网友A:
220V输入的变频器能输出380V的电压?

网友B:
据说有这种变频器,最大2.2KW。淘宝上有,性能如何不知道。不知道论坛上那位兄弟有先吃螃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输入的变频器能输出380V的电压?

很多小功率经济型的变频器是输入220V输出380V。

网友C:
用个变压器就行了

楼主:
刚刚试过,可以用单相220V变频器输出的380V电压,再带动380V的变频器进行空载参数调试。但是不能启动运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多小功率经济型的变频器是输入220V输出380V。

为何总是出现这种问题
380和220有何本质区别
这样的的变频器多如牛毛

网友E:
讨论些类问题不知有何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讨论些类问题不知有何作用

在没有380V的情况下,怎样试调整其参数,以及破解密码等工作。

网友F:
一向都是这样用的,,,维修变频器。。。

网友G:
买个1000VA的220/380的隔离变压器就好啦,带小电机几百瓦没问题。

网友H:
小功率的可以带动

网友I:
如果你要买变频器,是有单相220进,3相380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