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7):
一台施耐德ATV61-75KW变频器,正常使用中出现故障“变频器无显示不工作”,负载为55kw潜水泵。经检查变频器故障是电源部分元器件损坏造成。从市场采购了一块新的电源驱动板并将旧板的数据复写到新板上,变频器恢复正常工作了,但是却发现变频器的负载潜水泵的上水流量达不到原来的数值了,原来的出水流量值为65方左右,变频器工作电流在85A左右,现在的流量才48个左右,变频器电流为65A左右,变频器的工作参数没有改变过,而且现场有几台相同的工况的同型号同负载的变频器,工作电流和出水流量都比维修过的这台变频器现在的高,只有这台变频器工作电流和出水流量小。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还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急盼!

网友A:
软件是不是写了上限值?

楼主:
变频器的参数没有变更过! 只有驱动板的数据是从旧板拷贝到新板的。 没有上限值限定

网友B:
可能新的驱动板的版本高了,你要重新看一下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