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7):
近期帮客户更改设备遇到一个问题
客户原先用的是F55系列用T-LINK通讯接触摸屏UG220H-SC4(带T-LINK) ,现用UG221H-SC4(带T-LINK) 通讯连接上了,关电重新开机触摸屏跳出PLC通讯异常

重新连接需要把PLC原程序重新清除,然后重新把PLC程序上传才能通讯,只要关电又回跳出通讯异常画面,那位高手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楼主:
通讯异常的画面是触摸屏程序的首个画面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网友A:
有富士触摸屏、富士PLC的高手吗?

短信cvlsam!

楼主:
多谢版主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网友B:
这个画面并非富士POD的系统页面,一般系统页面是Check页面。

你竟然能在画面中看到,这应该是一个人为的报警画面,你可以查阅程序中,看看什么触发了该画面,既然你有说道第一个画面,那么重点应该查看是否是宏触发。

Regards

楼主:
TO:.cvlsam
多谢解答,正常无法跟PLC通讯触摸屏会显示超时,以上图片的画面确实是一个报警画面(编的),能看到触摸屏的报警画面说明PLC与触摸屏已经连上,应该是外部某些条件触发了这个画面。还有重新开机后(开机关机皆为总闸),PLC  F55用电脑监控时无法运行 停止,只有删除原先F55内部程序重新上传上去才能在电脑监控时停产运行,此时PLC与触摸屏已正常连接,关电后通讯继续异常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楼主:
  正常上电出现检测PLC,如果未连接上,会程序超时, 我这个是CHECK后出现PLC异常报警画面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cvlsam
多谢解答,正常无法跟PLC通讯触摸屏会显示超时,以上图片的画面确实是一个报警画面(编的),能看到触摸屏的报警画面说明PLC与触摸屏已经连上,应该是外部某些条件触发了这个画面。还有重新开机后(开机关机皆为总闸),PLC  F55用电脑监控时无法运行 停止,只有删除原先F55内部程序重新上传上去才能在电脑监控时停产运行,此时PLC与触摸屏已正常连接,关电后通讯继续异常

你可以上传你的POD程序~

这样可以帮你看看~~

楼主:
触摸屏程序画面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楼主:
Ctc6U2.rar (27 K) 下载次数:35   触摸屏程序见附件,此设备是日本富士机械社造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楼主:
这个是原来UG220H-SC4程序,我直接型号编辑里面转型号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原来UG220H-SC4程序,我直接型号编辑里面转型号

粗略的看了一下程序,没有看到通过宏指令来改变画面号的片段,因此你需要查看你PLC程序中关于WM5的应用,因为WM5的赋值也可以改变画面。

Regards

楼主:
TO:cvlsam
PLC程序太复杂了,小日本的头脑真好使,60点的PLC编了九千多步,要看懂真有点难度,估计都不是大问题,只是一时转不过弯,为什么断电就不行?
问了富士的张工,叫我查触摸屏 PLC通讯异常这个画面是什么?我看了首页就有两个M,应该为继电器。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网友B:
这两个为多重重叠层调用标准,也就是说,该画面可以调用2个多重重叠层,和继电器一点关系都没有。

富士张工?搞伺服的?

楼主:
张工是搞触摸屏的,上海富士的,呵呵,他技术相对而言还行,一般问他的东西都懂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楼主:
人不错,问他问题都很耐心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不错,问他问题都很耐心

搞触摸屏的啊,你问错人了.

触摸屏你应该问营业科的津岛,毕竟是Hakko过来的人.

楼主:
触摸屏跟PLC吧,毕竟是老型号的PLC,不懂PLC也不行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楼主:
冯工,您好!
   大概查看了您提供的源程序文件,触摸屏和PLC程序都没什么问题,主要是你的操作不太合理。
   在"Ctc6F55"程序文件中,有判断UG220是否在线的程序,如果在某个时刻UG220离线了,F55 PLC就会强制切换UG220的画面至"通讯异常画面"。当UG220出现了"通讯异常",你可以通过重新启动F55 PLC电源的方式来做PLC的"通讯异常"复位。
   如果需要切断UG220的电源,请把F55 PLC与UG220同时切断电源,同时打开。

*************************************
鱼 小涛

富士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技术部

昨天富士的回复

我再发了E MAL过去不知道有答案否
你好:
   多谢解答,现在的问题是重新开机触摸屏还是显示“通讯异常”,电脑监控F55 PLC 无法”运行/停止“,需要清除F55程序,然后再次上传程序,通讯正常,如关电(关电都是关总闸),重新开机触摸屏一样是“通讯异常” F55 PLC硬件报警等亮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