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1000A故障求助

楼主(2012-07-17):
2005年~2006年的三菱伺服(MR-J2S-1000A)近来常发故障,断电超过24小时后很多伺服都报警,显示有AL15、AL16、AL37,还有的不显示。请教各位工控高手们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在些先行谢过。

楼主:
顺便问一下有没有那位大侠知道无锡修三菱 伺服的高手,知道的请回个电话。

网友A:
第一次见1000A这个型号!
不会是山寨的吧!
检查芯片及电容!

楼主:
不好意思,多写了一个0,是100A

楼主:
前几天加了一个3.6V的电池,现在还没发现问题,待试出结果再告诉大家

网友B(2013-04-22):
这个伺服是上位PLC直接配置的,不知PLC型号?

网友C:
伺服放大器有故障、编码器电缆、伺服电机编码器

网友D:
你把参数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下,你参数设置
可能有问题,

网友E:
直接查看手册 上面都会描写很清楚 哪里出现问题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F:
如果故障很多,可以考虑买一个备用品了。这型号再过二年就买不到了。

网友G:
估计 CPU 坏了 还是再买新的吧

网友H:
天气潮湿经常出这个问题。是正常损坏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