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欧姆龙PLC SCU41-V1模块

楼主(2012-07-17):
刚接触欧姆龙PLC,很多还不懂,希望大家赐教,谢谢!
现在遇到这样个问题:
1、SCU41-V1不是有一个RS485和一个RS232口嘛,在程序里面如何去读,怎么编程呢?
2、RS485接线分别是接那个脚呢?
3、关于欧姆龙这些那里有资料可以参考的呢?

网友A:
有专门讲解的手册的,不过是英文的,可以在程序里面设置对应好相应的地址和积存器就好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讲解的手册的,不过是英文的,可以在程序里面设置对应好相应的地址和积存器就好了
好的,谢谢您的提示,有点思路就好,英文可以翻译嘛

网友B:
老乡,是欧姆龙的串口模块吧,232的

网友B:
欧姆龙的232接线,电脑端2,3.5,PLC端3,2,9,4,5短接

网友C:
232 485 接口都有!自动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