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求教电脑如何在线监控三菱触摸屏与PLC的的程序执行?

楼主(2012-07-17):
各位师傅们好:
有一FX2NLPC与GOT1000连接,PLC上有一8针圆口被与触摸屏通讯线占用了,我欲在本本上监控PLC执行程序的每一步动作情况,我该如何做?

网友A:
1 三菱可以直接本本连触摸屏监视PLC的
2 用本本直接与PLC相连
QQ:532904130

网友B:
三菱的触摸屏,PLC,可以通过触摸屏的透明连接,和PLC通讯的,你在参数设置里面,选择透明传输模式就行了。
下载积分:+5(lu831226) 感谢分享,请再接再励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注意,是一般情况下】触摸屏拔下来不影响PLC的运行,所以将这根线拔下来,插上你的编程线就行。

网友D:
拔下来还是看不到触摸屏啊。

网友E:
触摸屏的透明连接

网友F:
USB口连接

网友F:
GT1000上的USB口连接

网友G(2012-08-16):
一般都是买个422BD 连接电脑 然后PLC本身的通讯口连接人机

网友H:
加422BD,等于加了1个通讯口。

网友I:
2楼方法是对的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