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mt506lv4cn触摸屏点不了是不是触摸功能坏了??

楼主(2012-07-17):
mt506lv4cn触摸屏点不了是不是触摸功能坏了??还是其它的原因~~~·求大大们帮帮小弟吧??急急急

网友A:
硬件:触控板故障
软件:这得看程序
最简单的维修:死机了,断电重启即可。

楼主:
重启不可以的 试过了 不行

楼主:
我的估计应该触控板故障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A:
不知道mt506lv4cn有无在线仿真功能。有的话可用电脑仿真看程序是否正常。若正常则是触控板故障无疑。

楼主:
程序是正常的 还可以工作的 就是触摸不了

网友A:
买块触控板自行更换吧

楼主:
谢谢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