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变频专用电机接法

楼主(2012-07-17):
请教各位大师,30KW变频专用电机接成三角形和星形有何影响吗?

网友A:
在国内来说,一般4KW以上的电机正常运转380V就需要接成三角型。你把30KW的电机结成星形,器电机功率会变成10KW左右,用这10KW的电机去带动你原来的设备,主要会出现以下情况
1.转速低
2.负载重的话,可能会烧电机

网友B:
干吗要改接法!变频器驱动不需要改吧!星三角转换启动才有意思!可以提高动力电源质量。

网友C:
同意2楼,看电机和变频器电路图

网友D:
按电机说明书接线。

网友E:
按楼上说的试试看

网友F:
1楼说得有对,三角接法时,电机线圈电压是线电压,星接时,线圈电压是相电压。

楼主:
多谢给位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