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慢

楼主(2012-07-17):
FX2N下载速度很慢,六七百步要半小时,上传也一样,USB线是正品,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你PLC可能有问题,FX2N一般几分钟就行了。如果设置了步数,几十秒。

网友B:
我以前自己做RS232线,但接错线。就把手提电脑COM1串口烧坏了,后接回正常的接法也能传程序,但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