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如何用万用表来判断变频器的好坏

楼主(2012-07-17):
在生产现场里,如何快速用万用表来测量变频器的好与坏

网友A:
题目比较大。说实话,用万用表判断变频器只能是一个大概的理念。一般只能区分整流模块、逆变模块、电容器之类。

楼主:
对,主要是如何测量整流桥和逆变器的方法

网友B:
现场啊?不如直接通电接电机测试。

网友A:
一般整流桥是六个二极管组成(三相全桥、单向全桥),二极管的特性是正向导通,反向截止。检测时必须保持四个二极管正向与反向电阻的一致性。
逆变模块范围就大些,有双基极管阵列等组成(具体每种变频器使用驱动有所不同),检测也是检查三相正、反向电阻的一致性。
以上是判断变频器用万用表的简单方法。

网友C:
1、带电测试 接刹车电阻的那个端子(其中一个) 是否有500V直流电压 如果没有 整流坏了;
2、测输出, 通路说明输出模块坏了;
3、上电带小负载报警 说明电流检测电路出了问题;
4、上电无任何反应 可能快速熔断器坏了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D:
这个一般说明书上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