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关于WinCC flexible的问题

楼主(2012-07-17):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中为何创建空白模板总是失败?请高手指教。本人初学者
出现此画面后就卡在那了,过几分钟就出现模版创建失败

楼主:
不管怎么新建模版都不能进入软件主界面,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其它画面创建可以否?

网友B:
软件安装有问题,重装试试。

楼主:
我装了2台电脑,都是这个问题,纠结中。。。。。

楼主:
各位谁有以前做个的项目文件(*。HMI)发个给我试试

网友C:
1.删除Caches(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iemens AG\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Caches)里面的文件
2.wincc数据库服务进程有没有启动,没有的话到‘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里面启动(并改为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