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7):
最近学习到三菱通讯,有好多问题不懂
CClink , RS232,RS485 ,MODBUS,以太网这么多通讯
请大家每种通讯列举个例子吧,比方说PLC与触摸屏是什么通讯,PLC与PLC之间是什么通讯
各个通讯之间的区别在哪? 谢谢各位

网友A:
这可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

网友B:
PLC与触摸屏一般不用通信

网友C(2013-06-25):
PLC和触摸屏是三菱的编程口协议:
通讯格式:
命令 命令码 目标设备
DEVICE READ CMD "0" X,Y,M,S,T,C,D
DEVICE WRITE CMD "1" X,Y,M,S,T,C,D
FORCE ON CMD " 7" X,Y,M,S,T,C
FORCE OFF CMD "8" X,Y,M,S,T,C
传输格式: RS232C
波特率: 9600bps
奇偶: even
校验: 累加方式(和校验)
字符: ASCII
16进制代码:
ENQ 05H 请求
ACK 06H PLC正确响应
NAK 15H PLC错误响应
STX 02H 报文开始
ETX 03H 报文结束

网友D:
通讯关键看用哪个口:
以三菱为例,PLC和PLC之间通讯。FX可以用485做1:1,1:N。Q系列可以做CCLINK,也可以用H网。
PLC和屏之间,最常见的是编程口。那就是屏的232或者422口连接PLC的编程口。
如果选用了相关的模块,还可以用屏连接PLC挂的模块,比如232,485,以太网,CCLINK等。

举一个通俗的例子:
有个叫PLC的先生与一位叫触摸屏的领导沟通。但他们说的话对方听不懂。所以得各带一个翻译。
翻译就是通讯口。如果双方都带了会英文的翻译,那就用英文沟通。如果双方都带了会中文的翻译,那就用中文沟通。
假如两个翻译不一样,那就通讯不上。

目前大部分场合下:三菱PLC与触摸屏都用编程口,所以是用编程口协议。FX与FX通讯用485,Q与Q通讯用H网。这些是最常见的。
  • 下载积分:+1(wangxiweng)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E:
    版主真是好老师啊......

网友F:
    1#和2#的地址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G:
    楼主还是去看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