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怎么样远程与PLC进行通讯

楼主(2012-07-17):
本公司用到各类型PLC,产品遍布全国各地,希望能够远程在办公室跟PLC实时通讯。请各位指点简单方法或者现成设备。希望方法很简单,或者设备操作很便捷。如题求救,请达人们指点小弟。

网友A:
TeamViewer用这个东东呀,远端找个人配合一下,方便快捷……

楼主:
我要求24小时实时联着。 我想几时连接就几时,完全不受人、环境和时间的限制,而且也不受任何不同品牌的PLC的限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求24小时实时联着。 我想几时连接就几时,完全不受人、环境和时间的限制,而且也不受任何不同品牌的PLC的限制。
这样的话,至少要先解决PLC和网络设备远程供电这个难题。

楼主:
楼上关于电源这个问题不必考虑的,现场肯定可以供电。

网友C:
首先你的这种想法是不合法的,你没有权利未经用户许可监视用户的生产过程。方法倒有,只是你负担不起费用,也担不起法律风险。及早收手!!!!

网友D:
你的问题可以很轻松的做到:
现场增加互联网链接,增加计算机,并且现场的计算机要受你的控制,而且要保证互联网的稳定。现场增加PLC到现场计算机的链接;最好自己弄个电话通讯网络或者和通讯卫星联网,这样,只要有信号的地方,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操作了,没有信号的地方,可以建设通讯基站解决。

网友E:
扩展以太网通讯模块,通过以太网连接电脑。不过要设置固定IP,所以要租借服务器。

网友F:
dtu
Tcp/ip
卫星

网友G:
楼主要求是实时监控之类的吧,最好的方案是TCP/IP,扩展以太网通讯模块,通过以太网路由到公网上,包括上下载程序,实时监控运行都木有问题,推荐用有线接入。
3G的延时高,实时监控肯定做不到了,只是需要传送开关数据之类的,还是可以用3G的

网友H:
我们用组态王软件监控,方便实施远程监控,如果控制用户电脑,就在用户电脑安装一个远程控制软件【设有登陆密码】,用户一般很乐于我们监控,这样有利于设备运行与保养,其实我们也没有真正去“控制”客户工控机,只是监控数据,帮助客户排查问题而不用到现场。

网友I:
这个也能做到?
怎么样远程与PLC进行通讯
http://ymmfa.com

网友J:
最好你有一个服务器支持

网友K:
用中国移动GP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