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人,三菱FX2N通讯问题,谢谢

楼主(2012-07-17):
我这一台FX2N-128MR的PLC,现在要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但通讯不上,请问在传输设置里有没有什么要特别设置的,或其他什么问题要弄的,我是默认的点确认~~~~···谢谢

网友A:
要设置通讯口的,

楼主:
谢谢 COM口是选了的

网友B:
先把你如何操作的仔细说一遍。

楼主:
谢谢 我是先打开程序 PLC上电 插通讯线 点击(PLC读取)弹出(选择PLC系列)选择(FXCPU)确认 弹出(传输设置)默认COM1口 再点击右下的(确认)然后就是等待的画面什么都没 拔掉通讯线做这些操作也是一样的

网友B:
到我的电脑里属性看看编程线到底用的哪个端口,再把它修改相同,是用gx编程软件吧,再试试。

楼主:
谢谢 看了 也是COM1 编程软件是MELSOFT系列GX DEVELOPE

网友C:
通讯线是不是坏了

楼主:
7L 这还真不知道 有什么办法检测吗~~谢谢

楼主:
这么多人看了 来个老师给我讲讲嘛~~~~~~~~谢谢

网友D:
有没有什么报警提示啊 一般通讯不上都会有错误提示的

网友E:
会不会是通讯线搞错了

网友F:
好久提的问题哟,现在解决没

网友G:
目前我遇到的不能通讯的只有五种情况
①设置问题(看设备管理器里面对应的通讯口是哪个,程序读取时选同样地com端口)
②通讯电缆有断线情况(自己上网查通讯线针脚定义,查好后拿万用表自己测试)
③有一些通讯转换电缆需要安装驱动程序(比如com转usb,你的呢?)
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端口冲突(之前本人用POPCOM调试完yamaha的机械臂,又用同一台电脑连接Q02CPU,发现不能通讯,研究了大半天,后来把对应的com口禁用再启用,连接→OK)
⑤最后一种最最不可能的情况,你的PLC电源开了吗?哈哈

楼主:
谢谢     现在是偶尔可以
  ①设置问题(看设备管理器里面对应的通讯口是哪个,程序读取时选同样地com端口)
    这我应该没错  我打开程序插上电缆是在设备管理里核对了的
  ②通讯电缆有断线情况(自己上网查通讯线针脚定义,查好后拿万用表自己测试)
    我在通讯检测里看了是连接成功的
  ③有一些通讯转换电缆需要安装驱动程序(比如com转usb,你的呢?)
   我重装了驱动的
   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端口冲突(之前本人用POPCOM调试完yamaha的机械臂,又用同一台电脑连接Q02CPU,发现不能通讯,研究了大半天,后来把对应的com口禁用再启用,连接→OK)
   我的三菱FX2N的应该不会有这问题吧
⑤最后一种最最不可能的情况,你的PLC电源开了吗?哈哈
   呵呵 这我还真开了电源的

  现在是偶尔可以  在通讯检测里看到是连接成功  然后确认开始时就不行  就什么反应都没有  就是等待画面
描述:就是这样
附件: Doc1.doc (64 K) 下载次数:25

网友G:
大哥 你这图是程序死掉了啊 是不是软件冲突了啊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H:
到我的电脑里属性看看编程线到底用的哪个端口,再把它修改相同,是用gx编程软件吧,再试试

网友I:
你之前是不是用高版本的软件写的程序?而现在是用低版本软件读程序?

网友F:
请问你在哪里呀,留个电话给你,互相切磋一下。13458141373

网友F:
哥,我看了你发的截图,可能你软件有问题。这可能是你电脑系统文件缺失造成的。打电话给我

网友J:
从图上看好像是编程软件的问题,重装编程软件试试

网友K:
呵呵,搞定之后告诉下大家哦

网友L:
啥都不要说,你只要把PLC通上电,然后插上通讯电缆把PLC与电脑连接。打开GX 你选测试一下通讯,看看通讯成不成功。
不成功,如果通讯线已经正常连接电脑,那么请到设备管理器中查看这个通讯线的COM口是第几口,然后回到GX再修改,要保证参数一致,直到通讯成功。然后点击PLC读取。当然你也可以用GX WORD2 。所以不管怎么先测试电脑是否与PLC成功通讯是一定要首先解决的,下面才是上传下载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
   COM口设置是没问题的 你们看到的图片是通讯电缆只连接了电脑一端,没连接PLC时  点击通讯测试的所出现的画面  如果正常应该是有一个连接不上的提示对话框
    这问题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现在是偶尔会成功一次   驱动程序  编程软件我都重装了的   还是没什么改善

网友A:
我遇到过,是通讯线的故障

网友M:
联系我   我能给你解决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     现在是偶尔可以
  ①设置问题(看设备管理器里面对应的通讯口是哪个,程序读取时选同样地com端口)
    这我应该没错  我打开程序插上电缆是在设备管理里核对了的
  ②通讯电缆有断线情况(自己上网查通讯线针脚定义,查好后拿万用表自己测试)
    我在通讯检测里看了是连接成功的

用抗干扰通信线;应该能解决;

网友O:
楼主换一根好的通讯线,以前我遇到过,用表打没有问题,但通讯时就像你的这样,甚至偶尔一次还能读出程序,一监控就史,就用的外面买的白色的SC-09通讯电缆,想了很久,后来买了根原装通讯线,红色的哪种问题就解决了。你可以找一根原装通讯线来试一下。搞好了别忘了给大家回复一下。另外帮你鄙视一下,那些说能帮你搞定又不说建议的人。难道想赚外快。哈哈

楼主:
谢谢 30楼
      我昨天实在没办法了
     我就把电脑重装了系统  编程软件也重装了 USB驱动也重装了 然后再用就可以了
所以具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还得想想~
  谢谢  大家~~~

网友P:
我的第一感觉是你的电脑和程序有问题,并不是COM口的问题。通讯线无干扰我以前也碰到一个,自己曾经做过一个线,然后没有做屏蔽,结果PLC在RUN的时候有个COM口松掉了,结果把我的RS232转USB通讯转换口烧掉了,烧掉的时候电脑会提醒电脑配置有问题,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我自己做的线不加屏蔽,然后X口输入COM口松掉会烧掉我的RS232转USB转换口…………里面应该有屏蔽的啊~~。不过线有问题,我的电脑会弹出提醒(第一次坏掉的时候会弹出来)~~所以感觉有点和你不像,接下来COM口你说没问题,那接下来也只有你的软件碰到什么问题了,杀毒软件的等级不要设置的太高,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