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4XP 用MAP 控制伺服问题

楼主(2012-07-17):
做了一段测试的程序 但是不行啊 要不就不动 要不就 一卡一卡的走 还停不下来。 哪位大神给看看 程序传上来了。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可以以一个速度一直走,走的过程中可以随时更改速度,用向导的话 好像也不好做。按说用MAP做 是很简单的。可就是不行呢。

网友A:
高手中的高手求人还得加密处理。

楼主:
什么加密。

网友B:
去好好看看手册了再过来

楼主:
极限改成低电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电脑用电池的时候没事 一接上电源 伺服就乱抖 。。

网友C(2012-08-28):
引用 网友A:
高手中的高手求人还得加密处理。
swqe3r,一楼的高手,在本论坛上见到你发了很多组态王的东西,本人是菜鸟,请教高手怎么用组态王6.53监控欧姆龙CPM2A的PLC的IR10通道的1号位,IR寄存器又做不了离散变量,如果用指示灯监控,1号位为ON时绿色,为OFF时红色,该怎么做?请高手来份实例,谢谢,邮箱:44296988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