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师傅知道怎样在编程里控制马达的转速

楼主(2012-07-17):
那个师傅知道怎样在编程里控制马达的转速

网友A:
你好,请问是私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其实都是一样的,该变周期值就可以改变电机的转速了,也就是控制单位时间的PLC所发的脉冲数就可以改变转速!以上,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