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读取proface画面问题

楼主(2012-07-17):
型号是GP2500。画面读取时,握手正常,读取到其中B1.B2.B3,,,,,,,,, 显示gp系统信息错误,中途突然中断连接。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是不是楼主的软件版本太低!

网友B:
如果是GP2500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屏不让你读。

网友C:
换一台电脑试试,可能兼容性问题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将画面读出呢?

楼主(2013-01-20):
已经解决,用网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