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怎么删除任务栏中SIMATIC 工作站点

楼主(2012-07-17):
RT,各位大侠帮帮忙 我把WINCC关了 但SIMATIC 工作站点还在 求怎么删除

网友A:
从任务管理器里面,结束对应的进程就行了。

网友B:
在SIMATIC manager下的“管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需要屏蔽的文件,按“屏蔽”按钮,即可将软件从SIMATIC manager中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