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解答怎么监测松下A5伺服Z相脉冲

楼主(2012-07-17):
小弟用松下A5伺服做扭力控制,想在伺服运转过程中能检测出伺服在不在旋转(当负载大于设定扭力时),所以想监测z相脉冲,可我在接好19号线到X0,然后怎么也监测不到脉冲,我在把25号线接零或者接地时,伺服就立马报错(编码器通信断线异常),可我不接25号线就很正常啊!!求兄弟们帮帮忙!!
一直在学习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先顶一下。
一直在学习

网友A:
应该用高速脉冲口接受,看看你的X0是不是,还有就是不用厂家PLC对于高速计数器这方面有不同的设置!
QQ:569456723

网友A:
其实最好接的AB相的!
下载积分:+2(376775387)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QQ:5694567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好接的AB相的!
AB相??还请这兄弟细说,谢谢!!
一直在学习

网友A:
Z相脉冲是电机转一圈发出一个脉冲,加入你丝杆位10MM,他要是转一圈已经走了10MM,估计产品都压坏了,AB相就不同,他是电机编码器上分成了N等分,(N具体是多少忘了,等待高手)这样控制会更加精确!还可以用AB相位得知电机的正反转。
下载积分:+2(376775387)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