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KFS43伺服马达如何校零位?

楼主(2012-07-17):
有好几个KFS43的伺服马达,用J2S40A驱动器, 拆开动过驱动器编码器,现在开机一运行马达就使劲转抖动一下就停了,然后就报A51.请问是零位需要校正码?应该怎么去校正呢?

网友A:
你这个属于维修的行列了!
一是懂的人少,
二是人家吃饭的技术,怎么可能说?

楼主:
线是应该没有接错的,第一是因为我用好的马达试过,相序红白黑是正确的,另外我也交换来试过仍然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另外请教我用伺服器上面的UP DOWN点动运行的时候,电机运行的速度是200,我如何改变这个速度,从哪一个参数去设定.?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速度是固定的!不可以修改!

网友B:
可以校,主要是校速度及转矩,速度可以改,不是在程序中,就是在伺服驱动器上修改。

楼主:
可是我在伺服驱动器里面没有找到这个参数啊,高手是哪个参数呢?

网友A:
6楼说的跟楼主问的不是一回事,你的编码器被动了,就是这个结果,跟UVW,什么参数都没关系,
如果你实在搞不定!拿过来我帮你重写ID,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主要还是自己想学,看有没有人愿意指教下....

楼主:
顶顶看有没有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