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使用过三菱伺服

楼主(2012-07-17):
大家好,我有一部MR-J2S-A伺服驱动器,那一引脚是故障输出端子(ALM)

网友A:
光耦还有特种的?主要是电流和耐压范围不同而已;还有高速光耦输出频率可以高一点;NEC2733应该也有代换型号的,再不行,拆隔壁的没用到的输出点光耦换过去试试,反正型号相同就可以代换了。。

楼主:
多谢一楼师傅的关注和回复,我巳经修好了,用一个521光耦代换,连接继电器后光耦发烫,最后在外部加三极管驱功已ok了,原2733是苴接驱动的,静态测量输出的两脚阻值非常小,只有一百多欧,而坏的无穷大,

网友B:
直接写型号买就是了,这是常见光耦,品牌是日本日电的, 封装为:SOP-4

网友C:
楼主试过高速情况没有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过高速情况没有哇
带继电器的还用高速的吗!

楼主:
回四楼师傅,此脚是故障输出端,不需高速输出,五楼师傅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