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一个plc里面有不同输入法
海纳百川

楼主(2012-07-18):
FROM H1 K25 K480 K1 FROM K1 K0 K4M300 K1这是三菱FX3U中模拟量程序;第一个的H1代表1号模块;第二个的K1也是代表1号模块;那为什么要不同表示呢;还是有另外的意思呢;O(∩_∩)O谢谢;
真诚到永远

网友A:
H:十六进制
K:十进制

网友B:
0-9在十进制和十六进制中表示是一样的,有的人喜欢用H,有的人喜欢用K。但如果表示大于10的数就要不同表示了,如表示十进制数15,用K表示就是K15,如果用H 表示就是H0F。

为什么在一个plc里面有不同输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