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采集一个瞬间信号,并做记录,PLC+触摸屏能实现吗

楼主(2012-07-18):
要采集一个瞬间信号(碰撞),时间大概是毫秒级,想测试压力并做记录,PLC+触摸屏能实现吗?

网友A:
可以的,需要中断处理

楼主:
站长能说的详细点吗
时间那么短,产生中断信号还有对数据的采集能在瞬间完成吗?

网友B:
中断捕捉时间更短,
QQ:569456723

网友C:
只要信号被采集到,就会执行对应的程序。
对于一般的IO信号而言时间过短只是未能响应导致程序不被执行而已。
但对于中断来讲,不存在信号采集不到的问题,那么信号一来,程序马上被执行,也是毫秒级的。
问题是这个压力你打算用什么来测试?能否实现实时反馈?

网友D:
如果要测量在碰撞瞬间所产生压力,那么要看你压力传感器的反映速度及AD转换速度能否达到要求。
估计AD转换速度可能有问题。

楼主:
压力信号想采用快速响应的压力传感器

楼主:
不知道PLC的模拟量转化模块的响应速度能跟得上吗

网友E:
通用PLC的扫描时间大多超过10MS,或更多。想要用PLC中断采集毫秒级的连续信号是扯蛋!普通的运动控制器也是很难的。

网友F:
用普通的PLC做这样的信号采集估计够呛;用AD模块更是不可能;上工控机用数据采集卡吧

网友G:
你为什么要采集那么密集的信号?有用吗?用来做数据分析吗?用labview吧

网友H:
用电脑装上LABVIEW,加采集卡,

楼主:
LABVIEW以前没用过 采集的数据能保留吗,有机会学习学习

楼主:
对 是想用来做数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