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转化GX Developer文件问题

楼主(2012-07-18):
原来的GX Developer的软件是英文的,现在GXWORKS2 1.77H是中文的,打开文件过程中,出现提示,不能接受字符,所有的块都变成红色,FB名变成数据结构名,不能编译;
各位有没有相同的问题?
如何解决?
重写?

网友A:
下到PLC中再用gxwork直接读出应该可以解决程序的问题。
而注释就悲剧了

网友B:
没有遇到过 但我用中文的打开日文英文的都没有问题。是不是电脑少装了语言包的原因呀?

楼主:
谢谢!我的想法也是一样,有PLC就就可以解决程序问题!
经过反复编译,发现只有一个问题现在解决不好:
说明是标签符号名错误,但我反复检没有与保留普遍字符冲突,错误号是C5048!
不知各位有无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