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无标牌电机请教?

楼主(2012-07-18):
今天改了一台旧设备,有一个7.5KW的普通电机,里面三角接法,边上两个细线端子(有点像外接24V), 求高手帮我确认一下,同时24V需要开关控制码?

网友A:
是不是热保护啊,是不是刹车啊?看看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楼主:
没有铭牌了,感觉像励磁制动电机。热保护我就不接了,如果励磁制动的呢?

网友B:
如果是制动,那是通电制动还是断电制动要搞清楚!要不要接!要看控制工艺要求!

网友C:
个人觉得那两根细电线是热保护。。

网友D:
是热保护线。

楼主:
今天下午去把电机拆开看看,谢谢各位了。。

网友E:
热保护的线

网友A:
是不是制动用手转动一下看看,通电制动,还是断电制动要搞清楚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F:
有可能是制动线圈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