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写这个移位的程序

楼主(2012-07-18):
CP1E的PLC,控制变频器3个速度:速度1;速度2;速度3
想在触摸屏上设置两个点220.00和220.01来控制速度向上和向下。
请问怎么做可以用这两个点控制3个速度的移位。例如:按第一下220.00是速度1,在按一下是速度2,在按一下是速度3,然后按220.01是速度2,再按是速度1.
我试过用用SFT,但是220.00按到第四下的时候又回到速度1了,不想做循环,要求向上到速度3就不能在移位了,向下到速度1也一样。
我看书上写要用SFTR,但是不会用。。。。
谁可以帮我一下 ? 谢谢了!

网友A:
这功能可在PLC程序上下文章,很简单的,

楼主:
知道是在PLC上下文章。。。问题是怎么下。。。

网友B:
直接用加减指令啊,D100的值1,2,3分别代表3个速度

网友C:
2个点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变频器自己都可以完成这个控制。更何况用PLC乎?

网友D(2012-11-29):
做个计数,比较

网友E:
220.00做自加,220.01做自减,再对数据进行限制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