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求:关于触摸屏的警告怎样写?

楼主(2012-07-18):
求:关于触摸屏的警告怎样写?
设备自动运行条件下有人闯入生产区域设备停止,触摸屏上跳出警告画面并伴随蜂鸣,警告画面上按下OK键画面消失,如果不按OK键则设备无法继续启动。

网友A:
不同的触摸屏方法不太一样

楼主:
随便一个都可以,就pro-face

网友B:
你用的那家的就问问他们的技术支持

网友C(2012-10-15):
用窗口画面

网友D:
触摸屏的警告不会做

网友E(2013-05-07):
首先你触摸屏程序里肯定有报警块的(我说的是pro-ex),添加下就可以了,设置下触发地址和文本显示内容就可以了!

网友F(2013-06-18):
这是子画面,将子画面的编号用PLC的移位指令送入D0(三菱、海泰克)中,其他的触摸屏不知道是D0还是R0,要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