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占用点数?

楼主(2012-07-18):
fx1n-60说明书里讲到“输入输出合计点数:60(64),输入点36(40),输出点数24。()表示占用点数,占用点数与有效点数之间的差为空编号。”
什么是占用点数?空编号又是什么?

网友A:
按你说的这种情况:
输入点是8个一组的,36/8=4余4点。 最后那4个点把这8个一组都占了。
所以1N-60M的输入点是
X0-X7
X10-X17
X20-X27
X30-X37
X40-X43
如果增加了扩展模块,就不能使用空着的这几个输入点。扩展增加的输入点得从X50算起了。
此外,“占用点数”在别的地方有出现,比如连接了特殊功能模块(2AD,4DA),这时的“占用点数”是指FX1NCPU最大负荷(128点)将要扣掉一定的点数。

楼主:
谢谢亲爱的站长!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