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Q68TD-G-H01的端子排和连接电缆。

楼主(2012-07-18):
Q68TD-G-H01是个好东西,8通道热电偶输入,价格比4通道的Q64TD还便宜。
根据手册介绍,这个模块使用的时候需要转换电缆和端子排。
根据日本的资料,端子排应该是FA-LTB40TDG,2米长的连接电缆是FA-CBL20Q68TDG。
但这两样东西在国内的产品目录上没有,所以买不到。
我找到有同样的功能的代替品,可以正常使用
这个端子排是欧姆龙的,电缆有扁线,也有圆线。

网友A:
OMRON的端子排产品用到这里来了啊。

网友B:
是否是想拉動小日本的內需呀?

网友C:
连结电缆到可以用,从空间考量,还是用三菱的较好!

网友D(2012-10-22):
热电偶的连接线不能随便用的

网友E(2013-04-10):
它和QX41一样都是40针的插头,能用QX41的连接线吗?
Q68TD-G-H01的端子排和连接电缆。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