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图库的增加问题

楼主(2012-07-18):
威纶触摸屏在其官网上下载的图库怎么增加到EB8000的软件上

网友A:
在你安装的EB8000文件里有个library的文件名你把图库复制到这个目录下就可以了

网友B:
1楼正确

网友C:
学习了,正发愁呢

网友D:
在使用中对应的图库添加也可以的

网友E:
下载图库并且解压后再打开EB8000软件,——进入编辑画面——点击图片——点击图库——点击选择图库——找到你解压后存放图库的文件夹——点击你需要的图片就可以添加就去了。
做电磁节能

网友F:
我也下载来学学看

网友C:
我怎么在威伦通找不到下载地址啊?刚注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