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8):
刚接触欧姆龙的PLC,有点搞不明白,欧姆龙的PLC 输入端输入的是正电压还是负电压呢??输出端是输出负24V的??

网友A:
我用的欧姆龙CP1系列PLC,输入端的公共端用的+24V,输入端用传感器是用NPN型的,或者是2线型的,
输出端我一般选择的继电器型的,所以不分极性的,输出端如果是晶体管的话(漏型)的公共端用我用的是0V,即开关电源的L-

网友B:
根据销售市场不同而不同的。非洲一般都是NPN 欧美是PN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欧姆龙CP1系列PLC,输入端的公共端用的+24V,输入端用传感器是用NPN型的,或者是2线型的,
输出端我一般选择的继电器型的,所以不分极性的,输出端如果是晶体管的话(漏型)的公共端用我用的是0V,即开关电源的L-

哦```明白!!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