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点检测气动阀的开关位置

楼主(2012-07-18):
请教各位,要检测气动阀的开和关的位置,就是那种气动头上有二个微动开关用来检测气动阀开到位关到位的。由于比较多的气动阀,如果用PLC的输入点来测的话,一个阀就要二个输入点至少要几百点吧,有点太浪费了。请问有没有比较便宜的办法来检测,但又要让触摸屏上显示出那个阀未开关到位的。

网友A:
这个真的不好搞啊。

网友B:
没好办法啊增加模块
小磊

网友C:
这个就好象面前摆了很多食物,从来没吃过就让人说出什么味道一样,难办啊!
台湾永宏plc

网友D:
麻烦点 直接用万用表测吧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E:
不怎么理解

网友F:
这些气动阀是由PLC控制吗?如果是PLC控制,那这些到位行程开关不都已进PLC,触摸屏只要取出即可显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