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仿真IL问题

楼主(2012-07-18):
CP1H在CX-P仿真时IL 前条件为OOF时OUT为什么还有输出呢?手册上OUT是全部OFF 的呀
沙漠中的绿草

楼主:
怎没人可回答,咋了?
沙漠中的绿草

网友A:
有ilc吗?
你应该编译一下,看看错在哪里

楼主:
有啊,编译0错误
沙漠中的绿草

网友B:
很简单,把其他IL-ILC之外的程序先删除,再仿真看看。

网友C:
il怎么打到梯形图中

网友D(2012-09-07):
我也觉得仿真,真的是有点问题,就是连最简单的逻辑电路电路也不行,前面开都为OFF了。后面还保持输出,这样仿真有什么意义

网友E:
没有问题啊 我感觉 不错 我用的是 9.3的 只是仿真的时候 强制亮了 然后得强制灭 才可以
学习的过程 注定是孤独的

网友F:
查查是否别的地方用到了这个线圈、
大海

网友G:
CX-P仿真时IL 前条件为OOF时OUT为什么还有输出,
但实际上是没有输出的,你可以把IL-ILC内导通的线圈如100的常开触点放到ILC之后看一下就会明白的

网友H:
谁有仿真软件给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