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

楼主(2012-07-18):
大家好,我们公司要制作一台自动切割设备,对一个单轴要求位置控制,驱动是油压的,位置检测装置用电阻尺,要一台人机交互界面实现位置的输入,并且显示当前位置。本人初学,求教大侠指点!

楼主:
如果有高人能做方案,愿意付报酬。

网友A:
一个单轴要求位置控制,驱动油压。。。怎么不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啊?
当然如果位置控制精度不高,是可以的,也是很容易的。
我认为,至少把要控制精度写一下啊!

楼主:
负载较大,步进电机可能有点小吧,伺服的话,考虑到成本啊,然后这台设备一定要配液压站的,所以驱动都用油压好了,对于精度要求倒不是很高。

网友A:
精度要求倒不是很高:
那简单
电阻尺+2AD模块就可以,当然如果你是初学的话,我看算了,还是请人家做吧。
电阻尺的电压或电流数据输入2AD模块,在PLC 内部还要计算,还有油压如何控制?比例阀的控制?
同时还要配套触摸屏编程,你有得烦了。
外包吧。

楼主:
外包给你怎么样?油压就用比例阀或者执行器控制可行吧

楼主:
主要是电阻尺这个东西没有搞过,人机编程也挺烦的

网友B:
用比例阀,最好再用编码器检测位置比较准确.

网友C:
我可以帮你,用比例阀和电阻尺可以。
QQ:532904130

网友D:
这个以前做过,小型plc带个模拟量模块就可以,液压比例阀也用模拟量控制

网友E:
难度不大。可以就近找一家公司外包。

网友F:
可以用光栅尺+PLC来作,用高速计数计长度,走两段速,锯床上用这种方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难度不大。可以就近找一家公司外包。
老大说得不错,这个一定要现场操作,还是就近找一家公司外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