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哪,还称教授,写书误人子弟啊 大家看看吧

楼主(2012-07-18):
现在的人哪,写书误人子弟啊 大家看看吧,也不验证一下程序就乱出版,
下图程序的错误之处,按照西门子编程规则,可以这样编程吗?

网友A:
嗯,还是老老实实的SM……

楼主:
怎么大家不看看,提提意见呢,看不出问题在那里吗?

网友B:
除了左母线接通的,其它没啥大问题。西门子每个网络左母线是独立的,不像三菱是接通的。

网友C:
有啥不可以、

楼主:
难道真的没有人看到问题吗,,,呵呵
那你就把这段程序下载到PLC,试试吧

网友A:
T33需要换成100ms级的定时器。
或者通过中间继电器过渡。
或者用SM时钟结合边沿脉冲实现。

网友A:
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1709.html
或直接看siemens的官方文档: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274.pdf
只不过这个文档讲的是300的定时器

楼主:
6;楼 高啊 ,
三菱和欧姆龙都可以按照书上的这样编程没问题的,但是西门子的不行,为什么呢??
应该这样就对了
也可以这样编程

楼主:
教授及的任务, 犯低级的错误,

网友D:
上面的程序好像仿真可以的啊

网友E:
西门子200的编程手册有讲到的,10MS级的定时器用自己的触头复位自己会因为扫描周期的影响会定时器有是会不能复位。

网友F:
看不懂啊,看来得加把劲了

网友G:
是的,10MS的定时器是每个程序扫描周期的开始刷新,误差较大,应选择100MS型定时器,如T37,也可以采用中间继电器M进行转换解决。

网友H:
上学时候,老师就讲过要注意这个问题,10ms定时器不能这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