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中以G开头的代表什么意思啊?比如说 U4/G1900,U4/G1500

楼主(2012-07-18):
三菱编程中以G开头的代表什么意思啊?比如说 U4/G1900,U4/G1500(我是刚接触三菱的)

网友A:
BFM编号
这种书写方式是使用MOV指令写BFM参数,等同于FROM,TO指令。

楼主:
这个和BFM读出,写入指令的转换我知道,只是不知道具体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写?

网友B:
U4(基板第4槽)是一智能卡,G1500指此智能卡的第1500寄存器。通常这样的寄存器(G1500)代表着固定的特定意义,从手册上可以查到。
使用上跟普通寄存器一样,只是写法上有些特别

网友C:
3楼,U4不是代表的基板第四槽,而是代表每16位占用1个字,请不要整混了。U4代表的是从40开始的位
QQ:569456723

楼主:
谢谢各位!受教了!

网友D:
4楼正解

网友E:
u4/g1900指第四个功能模块的1900#缓存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