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8):
有用永宏的吗?有没永宏PLC的大概价格?

网友A:
那得看具体的型号呀!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B:
MA和MC价格差很多

台湾永宏plc

网友C:
呵呵 ,价格要看你用到什么样的功能的
广告下
永宏推出新款微型PLC FBS系列(FATEK新)

体积超小——最小体积90mm(W)×60mm(L)×80mm(H)

机型齐全——10点、14点、20点、24点、32点、40点、44点及60点主机及多种扩充机/模块

功能超强——整合各种尖端功能于一晶片,功能媲美中大型PLC

价格最具竞争力——采用SoC设计,大幅降低体积与成本,竞争力最佳

经济型主机:FBS-14MA、FBS-20MA、FBS-24MA、FBS-32MA、FBS-40MA、FBS-60MA、FBS-14MAT、FBS-20MAT、FBS-24MAT、FBS-32MAT、FBS-40MAT、FBS-60MAT

高功能主机:FBS-14MC、FBS-20MC、FBS-24MC、FBS-32MC、FBS-40MC、FBS-60MC、FBS-14MCT、FBS-20MCT、FBS-24MCT、FBS-32MCT、FBS-40MCT、FBS-60MCT

NC控制主机:FBS-20MN、FBS-32MN、FBS-44MN、FBS-20MNT、FBS-32MNT、FBS-44MNT
模块: FBS-8EA FBS-8EY FBS-8EX FBS-16EA FBS-16EY FBS-20EX FBS-24EA FBS-24EX  FBS-24EYT FBS-40EA FBS-60EA FBS-2DA FBS-4DA FBS-6AD FBS-TC2 FBS-TC6 FBS-TC16 FBS-RTD6 FBS-RTD16 FBS-EPOW  FBS-7SG1 FBS-7SG2 FBS-32DGI FBS-CM22 FBS-CM55 FBS-CM25 FBS-CM25E  FBS-CM55E FBS-CM5H FBS-CM25C FBS-CM5R FBS-CB2 FBS-CB5 FBS-CB25 FBS-CB55 FBS-CB22 FBS-CBE FBS-B2DA  FBS-B2A1D FBS-B4AD FBS-BDAP FBS-PWMDA FP-08

高速处理

● 4组32位元硬体高速计数器,具8种运作模式(U/D,U/D×2,K/R,K/R×2,A/B,A/B×2,A/B×3,A/B×4),计数频率可达920KHz

● 4组32位元软体高速计数器,具3种操作模式(U/D,K/R,A/B),计数频率总和8KHz

● 12组32位元硬体循环计数器,具3种操作模式(U/D,K/R,A/B),每组计数频率可达20KHz

● 5组0.1ms高速计时器,其中4组为32位元,1组为16位元

● 16点/32种外部中断输入

● 输入点可规划捕捉功能

● 4点PWM输出,具1/100或1/1000解析度,频率可达72Hz~18.432KHz或720Hz~184.32KHz

通讯界面

● 最多5个通讯口(RS232、RS-485、USB、Ethernet),最高通讯速率可达921.6Kbps

● 智慧型ASCII/RTU界面功能,具标准或客户自定的通讯协定

● 内建CPU Link功能,能多台(最大255台)PLC间直接或透过Modem或Ethernet连线

● 透过Modem或Ethernet可作海内外的远方修改,控制,诊误和监视

● 内建Fatek和Modbus RTU/ASCII主/从通信协定

● 选购Ethernet可支持Fatek TCP/UDP及Modbus TCP 通信协定

● 简易的通讯语言,可轻易达到CPU Link或与其他周边连结的功能

NC定位功能

● 单机最大4轴脉冲输出,最高频率可达920KHZ,并具3种运作模式(U/D,K/R,A/B)

● NC定位参数可动态修改

● NC定位程序可上传或下载至人机/上位电脑

● PLC+NC一体,阶梯程序语言提供便利、专用的NC定位程序语言

● 可多轴同动及提供直线补间(直线插补)运动控制及定位

● 比率连动或高速动态定长裁切/定位的精密控制

温度量测与控制

● 支持各类型热电偶及Pt-100、Pt-1000RTD感温器作温度测量

● 单机最大32点温度量测与PID控制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D:
BIZ的更便宜,功能和软元件少一些而已。

楼主:
好象说的都是废话!没有半点价格信息。
还三菱的厚道!
难道永宏的PLC里边有很多水份,不敢示人?

网友E:
靠,你要几个点的?不说我怎么给你加个?你要44MNT的还是10B1Z的?

网友F:
我厂买的FBS-20MC要2000大洋。可能采购抽水了。
  • 下载积分:+1(庞树恒) 我买的含税60MC都没有这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厂买的FBS-20MC要2000大洋。可能采购抽水了。

    我买的60MC含税都没有这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