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变频器 Modbus RTU 通信问题

楼主(2012-07-18):
请问:S7-200与变频器RTU通信时,Modbus 协议的保持寄存器地址范围在 40001 - 49999 之间;如果变频器的地址较大,映射后,数值超过49999,应该怎么办呢??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啊!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A:
请高手回答

网友B:
你再仔细看下STEP 7 的帮助文件中特别说到,超过99999也可以读,就在通讯那一部分。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前天刚看到过。

网友C:
详参STEP 7 -200的帮助文件

网友D(2012-10-11):
一般都不会超过,搞过s7200 Modbus RTU
与台达,艾默生的变频器485通讯,地址都没超过你说的数

网友E(2013-07-12):
如果地址大于9999,那映射地址就变为400001-465536 ,比如艾默生EV1000地址为0x3200,那s7-200写地址400001+0x3200=412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