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三菱 gx 编程软件 怎么 不能 写 TO 啊 就是时间指令

楼主(2012-07-18):
如题 看 图 就是 to 写不出来

楼主:
在gx 软件里 的指令查找里 to 也是找不到的
!!!

网友A:
该不是又把T0写成TO吧??

网友B:
T是时间继电器TIME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T后面是数字,不是字母。

网友C:
T的后面是数字零

网友D:
楼上理解正确,楼主你把T[0]看成T[O]了,还真不要说,有时我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的键盘上面的“O”与“0”就在边上,稍不注意就按错了。但是这时会出现提示报警重新输入就行了。

楼主:
是 数字零 看下图

楼主:
我选的plc 型号对不?

网友E:
后面有加常数吗?t0 k10光写个t0肯定不行啊
QQ:532904130

楼主:
谢谢 楼上 的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F:
按F7,打T0 K10

网友G:
T0是时间TIM 0的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