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硬件诊断

楼主(2012-07-18):
新装了STEP7 V5.5 SP2,在线对S7-300执行硬件诊断时,出现错误,提示:无法装载,DLL "s7usi dlx.dll 找不到指定的模块,(软件系统文件里显示有该文件)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A:
在添加/删除升序里面,修复安装一遍看看,修复安装,不用卸载原来的。只是自动修复软件缺少的文件和错误。

楼主:
修复了,也没解决问题,帮助信息,看的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