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西门子屏 s7200

楼主(2012-07-19):
在程序里写入了数据,在屏上怎么显示不了啊
程序里计算都有的
在屏上开放了,只是没写而已,当等于0时,程序就自动写入一批数据,按道理屏上也要显示的啊

网友A:
读来读去还是读不通楼主的意思。
【在屏上开放了,只是没写而已,当等于0时,程序就自动写入一批数据,按道理屏上也要显示的啊】
触摸屏相应的数据做程序了吗?数据类型是否与plc一致?

网友B:
数据类型,变量名,通信参数,这些都对过吗?

楼主:
当然咯
没问题的啊

楼主:
举例 在屏上开放 vw100 作为屏的写入
但当我没在屏上写入数据时 vw100 就是0 啊
此时程序里就做了比较 当vw100等于0时 就把200送入vw100
设备都正常运行了 屏与plc 也通讯上了
在程序里监控vw100 为200
问题来了
就是在屏上怎么显示不出200啊

网友C:
是否是软元件属性设置里面,设置了 写入,但没有设置为 读取?

网友D:
估计是屏和PLC没通讯上

楼主:
应该是因为 是链接时 32位与16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