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楼主(2012-07-19):
请问各位大侠,欧姆龙plc更换电池用断电吗?欧姆龙触摸屏更换电池用断电吗

网友A:
可以断电,但拆除电池后,最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电池更换动作,具体允许间隔时间,对应手册有说明。
还可以在更换电池前,先把程序做一下备份,做到万无一失。
其实还可以不断电,直接更换电池,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B:
一般都可以更换,电容保持,但速度要快哦。

网友C:
电池不是用点焊机焊接的吗?个人能用焊锡直接焊吗?

网友D:
电池不需要焊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