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

楼主(2012-07-19):
如图所示,485线不是整根从PLC接到设备的,中间经过端子转接,这样的话抗干扰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干扰会很大,尤其旁边还有其他设备的情况下,不信你可以试试,还有就是双绞线的作用也很是有用!
QQ:569456723

网友B:
你把你那个端子排,换成485中继器会好一些

网友C:
那么短距离影响应该不明显,除非你的布线有问题,再说就最后一米,你直接接上去就是了。

楼主:
最后一米没法直接接,安全起见我采用2楼兄弟的方法,谢谢各位

网友D:
一米线材好的话,环境干扰不大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可以考虑加485中转或把端子台部分用金属壳罩起来。